[AVR单片机] 一维二维数组访问方式请教

楼主(2008-09-06):
现在用一MEGA169做一小项目,LCD点阵显示,程序中使用了很多字符串和字库数组,使用ICC编译的程序能正常显示,可是使用WINAVR编译的程序却显示乱码,ICC没有优化选项,程序空间超出,GCC编译没有问题却不能正确运行,大虾们帮帮忙,看哪里问题

网友A:
程序问题

程序有不符合规范的地方

网友B:
ICC 下放在 Code 中的数据,用 WinAVR 时必须特别处理

WinAVR 不能用 = 来取 Code 中的数据,必须用 pgm_read_byte_near 或者 pgm_read_word_near 或者 LPM 宏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