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AVR JTAG调试AT90CAN32遇问题

楼主(2008-09-08):
AVR JTAG是网上公版的那种:meg16+RS232做的
在AVR Studio 4下不能正确识别AT90CAN32,如果指定AT90CAN128能连上,并能控制烧写熔丝位,也还行
用IAR 5.11连AVR JTAG时不能调试,显示CPU驱动错误,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侠指点!

网友A:
?

记得AT90CAN32应该是没有jtag接口的,can系列里只有AT90CAN128有。

网友B:
公版的那种不支持AT90can32

公版的那种不支持AT90can32
相关链接:http://shop.avrvi.com

楼主:
谢楼上各位

换成了128好用了。

楼主:
又发现了问题

好像能调一般的寄存器,关于CAN那部分不能调试,CAN的相关寄存器不能写。

网友C:
出那款仿真器时,90CAN系列还没完善。推荐JTAGMK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