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开关量输入电路老烧mega16引脚

楼主(2008-09-12):
我用图中的电路做一个开关量采样,外部接一个开关(IN2 接地有效).

最开始输出X2到mega16的PC0,开始时正常(IN2不接地,X2输出低电平,IN2接地,X2输出高电平).使用一段时间后,发觉输出的X2老为低电平(IN2不接地,X2输出0.09V,IN2接地,X2输出0.04V).
   1>换三极管,电阻,电容等皆无解.
   2>断开与CPU的引脚连接,逻辑正常.
初步分析,可能是CPU引脚损坏,换X2接到mega16的PC1,逻辑正常..不想使用两天后,出现了同样的故障!!!!

恳请各位帮忙支招!!

网友A:
三极管改光耦

网友B:
in2

IN2串个电阻,100欧

楼主:
基极串电阻?

是说基极串一个限流电阻保护吗?那是接到电容的右边?

可还是无法解释以上的现象啊?

网友C:
加稳压管

网友D:
X2串个电阻

可能是X2不小心设成输出(程序问题或跑飞造成的),并输出高电平,被Q2短路烧了IO口。

网友E:
TO 楼上

那样应该烧的是上拉管,不应该是对地短路,串电阻是个好办法,但没找到这个问题的原因

恐怕楼主提供的信息还太少,比如IN2外引线多上,为什么用24V,为什么不隔离等.......

楼主:
还是找不出问题啊?

外部传感器要求电源为24V,成本低,环境也不是很恶劣,就没使用光耦啊。。。
还是找不出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