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下载线问题

楼主(2008-09-13):
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AVR下载线是什么,怎么用,和仿真器有何区别?跪求!!!!!

网友A:
下载线只是下程序到单片机。

仿真器分软件仿真器和硬件仿真器等,可以跟踪和调试程序。

推荐阅读:脱离仿真器玩单片机。

网友:
看在跪求的面上,告诉你:下载线只是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上的

楼主:
感谢各位帮助

感谢各位帮助

网友:
老弟,以后发贴别动不动就跪求啊
需要下载线可以找我

网友B:
-

如果你用JTAG的话,应该可以将这二者合二为一吧,它可以将程序下载到AVR中,同时也可以在线调试(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