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模数IO共用要注意什么呀

楼主(2008-09-16):
请问对于IO口的模数共用要注意什么呀!因为这个io口是AD转换的模拟口和数字口共用的,这里我既要用到模拟口也要用到数字口,在这两者切换时我要注意些什么呀!请给你指点

网友A:
这恐怕不太好用吧

不太好弄,但是如果真要用的话,至少(也可能是只要)要在使用模拟部分时,与数字部分有关的电路与IO程高阻态,

网友B:
在进行ADC转换时

最好别对跟ADC复用的端口进行状态转换,ds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