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TWI中TWCR中的TWINT(置位/清零)理解遇到点困难!!!!

楼主(2008-10-04):
一般我们习惯是置位是写“1”,清零是写“0”

一...B处说TWINT清零是写“1”,那对应的A处置位意思是不是就是TWINT符合它下列出的条件就等于0?

二...C处说TWINT标志位置1时表示TWI完成了当前操作,这个置1是不是也叫清零?

三...D处说写入值时TWINT要置位,这个置位是不是要写零?

自学看书看的有点糊涂了,各位大虾麻烦耐心指点下呀,先谢谢了

网友A:
这年头很时兴“置位清零”---好处不能人工“置1”~~~

网友B(2015-12-18):
置位就是把该位置1,清零就是把该位置0
硬件自动清零就是当某种条件成立,硬件会自动把该位清零。
比如定时计数器工作时,当定时时间到了,定时中断请求标志位硬件自动置位,当cpu响应了中断以后就会自动把该位清零。

所谓的软件清零,就是要在程序中,通过指令把该位清零。
写1清零应该是某些单片机特有的,比如AVR单片机,要把某个寄存器清零,先写1-既是输入高电平,这样可以使内部的一个三极管导通接地,电容放电,进行清零!
这都是对某些特殊的寄存器,比如中断标志位等,需要这样操作。对于一般的寄存器比如PORTA口等,置位就是写1,清零就是写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