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怕晶震飘,所以想用模拟通讯,大家给点意见好吗

楼主(2008-10-09):
   两个小扳子通讯~  主扳下发设置数据和查看丛机状态信息,想用串口,但是用的M8的内部晶震,加上应用环境温度可能负30左右,所以怕晶震飘的太厉害了。改用IO模拟通讯,三根线的话,如何实现能稳定点,有成功应用的同志请指点。

网友A:
常温下可以,内部振荡器在低温下不行。

使用SPI或者I2C,就不用考虑晶体频率啊

网友B:
用SPI最简单。

网友C:
AVR内部是没有晶振的

还没见过哪个公司可以在芯片内部集成晶体

网友D:
晶振抗干扰问题

我的系统晶振要防止手触摸带来的干扰,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E:
USART

利用USART的那个S,即同步串口。XCK引脚就是用来做这个的。

楼主:
做好了,用的网上说的那种三线机制

   效果还不错~  通讯速度也够快,读5个字节,写2个字节,一次通讯才500个微秒。还加入了防死机,哈哈。

网友F:
用同步通讯就可避免精度不够的问题

网友G:
用内部晶振好像飘得更厉害

网友H:
宽温应用如果不想频率变化太大的话

可以选AT切的晶体,-30度时变化不过几十个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