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高手给讲解一下AVR和51的具体区别好吗?

楼主(2008-10-21):
请高手给讲解一下AVR和51的具体区别以及AVR的优缺点了
我在2001年就知道有这么个类型的东西
可是一直没有了解过

网友A:
内核不同

主要区别是内核不同。
指令集不同,io结构不同,外设不同。
优点是速度快,IO强大,性价比高。
请补充

网友B:
到网上把你的标题拷贝到百度

网友C:
都一样

什么时候你要是感觉单片机都大同小异的话,那就是高手了

网友D:
re

楼上回答太水了吧
你应该注明下这个是你自己下的定义

网友E:
AVR和51的区别如同青菜和萝卜的差别

AVR和51的区别如同青菜和萝卜的差别。但如果使用C语言编程的
话,两者的差别就如同豆腐和豆腐干的差别。

若要问个究竟,还是看看产品技术手册吧。

网友F:
另一种单片机而已。

你就理解为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区别好了。

网友G:
硬件不同

1.8051支持復雜指零集
  avr支持RISC(精減指令集) 遺憾的是沒有除法指零
2.8051:馮.諾儀曼bus結構  12個晶振為一個指零周期
  avr: 哈佛bus結構       1個晶振為一個指零周期
3.avr外圍硬件齊全
  8051硬件相對簡單的多
5.指零不同.行為差不多,加/減/與/非+尋址.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这种才是回答~

1.指令集不同~  只有都了解过了才知道,AVR就是稍微快点,指令不同也不影响什么,用C来搞都一样,不过没了解过的是有这个疑问,搞过了才知道没有区别。
2.结构不同 AVR可以同时取RAM里的数和FLASH里的数,因为地址总线是分开的,这样使他表现为一个时钟周期执行一条指令,实际上也是分步进行。了解过了才知道,没啥用处。
3.AVR 外围硬件齐全~ 内部集成了好多东西,IIC SPI EEP PWM等这些,不过51里也都有,51种类很多,有些这些资源也都有
4.指令不同,AVR里有浮点型乘除法专用指令那些,51没有也照样算,说起来有差别,其实指令不同没关系,用C来写,都能实现你的逻辑功能。

要说区别,一般人比较关心的是:
1。AVR稳定性可能比51好点,大都这么说,AVR有工业级别的,有商业级别的。
2.用AVR比较方便。程序量比较大,内存比较大,和同级别的51比。内部带EEP,内部晶振,内部复位都有,基本上单个芯片就可以控制外围器件了,不要扩展。
3.AVR价格现在也可以了。AVR的价格慢慢的被人接受了,性价比很高。
4.AVR的速度快,IO驱动能力大~  直接驱动LED,不过很多51也行了。

AVR的特点和集成的资源有些有,但是不全~  看你怎么用了,如果你只是用来扫描键盘,控制继电器,那用什么都行,主要是考虑你工程应用需要哪些资源。

说没有区别的人也对~  其实用AVR能做的,用51一样做,用PIC一样做,有啥区别,这些人都是高手啦~  都是实际搞过来的。  不过他们可能忘了,他们刚开始搞的时候肯定也有这些疑问,等都搞完了才知道,都一样。

网友H:
楼上好人啊,谢谢

楼上好人啊,谢谢

网友I(2016-08-17):
引用 网友G:
1.8051支持復雜指零集  avr支持RISC(精減指令集) 遺憾的是沒有除法指零2.8051:馮.諾儀曼bus ...

对51的认知是十年前的吧?

网友J:
其实单片机都一样,都是定时器,看门狗,外设,io,等等,精髓都是一样,不一样的是驱动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网友K:
其实现在的增强型51单片机的功能也还可以了,跟AVR有一拼

网友L(2017-03-08):
特怀念89P58,但已经停止生产了,可靠性好的难以置信,市场上没有货,只好改AVR。可AVR仅一家生产,准备换Arm了。

网友M:
AVR的指令集毕竟是九十年代末的产物, 比七十年代的8051就和跑80的汽车和跑20的自行车一样,不同的不仅仅是速度.
比如三指针,比如指针用前还是用后自增还是自减, 比如 ... ...
AVR和PIC 比起来更强大, 可惜比不过ARM的运算能力, 在上下之间被夹死了, 现在ATMEL已经被microchip收购了.

但是用C来开发的话, CPU内核已经被隐藏了, 即使你什么指令集都不知道,汇编指令一个都不会写, 照样一样写程序.
8051只所以旺盛,是因为其专利已经过期了, 很多小公司在做兼容机. 不可否认其架构在做CPU的人看来已经完全过时了. 但是其仍然有很多优势, 比如指令复杂,一个指令能完成的工作很多.  比如DJNZ一跳指令可以完成数**算并判断跳转; 比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