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 和 icc avr 如何配合用?

楼主(2008-10-22):
avr studio 要和win avr一起用,现在没有win avr,改为和 icc avr 配合用,但是avr studio中用build或者complie时没有反应,请问问题在那里?希望avr studio直接调用icc avr 可以吗?

网友A:
ICC 和 AVR Studio 结合没那么紧密

你可以用 ICC 编译,然后用 AVR Studio 装入 .cof 加以调试。ICC 要设置成产生 .COF 文件。

网友B:
re

楼上正解
用studio只是用icc编译出的.COF文件进行仿真调试,其他的都是icc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