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JTAG

楼主(2008-10-22):
我刚开始用AVR单片机,想问一下,当JTAG用USB接口供电时,目标板的JTAG接口部分的7脚还用不用接VCC?
谢谢!!

网友A:
必须接!

JTAG口的VCC,不是为了供电,而是目标板是否上电的信号。所以,必须接,否则仿真器就不工作。

楼主:
回楼上

谢谢楼上!!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ATMEGA64L为什么熔丝位默认为103兼容模式?那不是应用时首先要设置一下熔丝位吗?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网友B:
用的时候,必须把103兼容模式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