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用IAR作ATMEGA16开发的同仁吗?

楼主(2008-10-23):
有用IAR作ATMEGA16开发的同仁吗?交流一下,如何生成HEX文件

楼主:
可以直接在IAR下下载吗?

可以直接在IAR下下载吗?

网友A:
M32我顶死你了~ 好厉害

网友B:
不能直接在IAR下载。。。

网友A:
MEGA32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感觉就你能回答了~

      __nearfunc __version_3 __interrupt void time1()
                        time1:
      00000000   930A               ST      -Y, R16
      00000002   B70F               IN      R16, 0x3F
      00000004                      REQUIRE ?Register_R15_is_global_regvar
      00000004   9468               SET
      00000006   F8F0               BLD     R15, 0
      00000008                      REQUIRE ?Subroutine96
      00000008                      ;               // Fall through to label ?Subroutine96

                                    In segment CODE, align 2, keep-with-next
                        ?Subroutine96:
      00000000   BF0F               OUT     0x3F, R16
      00000002   9109               LD      R16, Y+
      00000004   9518               RETI

上面的函数就是 实现R15&=0X01;   我定义了一个变量到R15,放到中断中,
按道理生成的代码应该是
BLD     R15,0;
RETI;
不就行了吗,怎么还生成拉那么多垃圾代码,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正确呢?
我是这样定义的   __regvar __no_init U8 m_u8SysIntFlag@15;
C程序是这样。
//#pragma optimize=none
#pragma  vector = TIMER1_COMPA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1(void)
{
    m_u8SysIntFlag |= 0x01;
}

请MEGA32大侠给分析一下,谢谢M32。

网友B:
难道不需要中断的现场保护吗?

网友C:
中断需要保护寄存器

        ST      -Y, R16
        IN      R16, 0x3F
        SET
        BLD     R15, 0
        OUT     0x3F, R16
        LD      R16, Y+
        RETI

SET指令破坏了SREG的T位,中断使用SET指令前需要保护SREG寄存器。

另外,如果不想让编译器生成保护寄存器代码,可以在加上__raw

#pragma  vector = TIMER1_COMPA_vect
__raw __interrupt void time1(void)
{
}

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
我只是一个单片机新手,搞单片机开发6个月,
dudongdao不要误会。

网友A:
啊~ 你真是牛人~

MEGA32,你以前是做啥的,不会不是搞电子的吧

楼主:
谢谢,ATmega32L

IAR环境下的ATMEGA16软件已搞定,还是IAR比ICC好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