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jtag口利用问题

楼主(2008-10-24):
我用的芯片是mega128,PF4~PF7是与JTAG接口公用的。
我想把这几个脚当普通IO口用,那么JTAG功能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这样的话芯片是不是只能用ISP编程了?
ISP编程用的那几个脚还能当做普通IO口用么?

网友A:
看一下MCUCR或MCUCSR寄存器

网友B:
JTAG和IO互斥,ISP可和IO共用(串电阻隔开)

网友C:
不明白是用熔丝位还是MCUSR进行配置JTAG

不明白是用熔丝位还是MCUSR进行配置JTAG

网友A:
在程序中可以通过软件禁止JTAG功能,恢复成普通IO口。

网友D:
re

5楼方法不妥吧
要用JTAG仿真,就不要把这几个口线另作他用
不然你直接用ISP好了,仿真器这么贵的

网友:
JTAG和IO互斥,ISP可和IO共用(串电阻隔开)

怎么 串电阻呢??我也正准备使用ISP口,同时也要使用SPI

网友A:
JTAG也可以只用作烧录,相比ISP有更快的速度.

此时就可以通过软件禁止JTAG功能.

网友E(2009-02-07):
mege8l Pb口问题

刚用mega8l做硬件,Pb口输出通过ULN2003驱动继电器,发现PB2、PB3、PB4和PB5输出无效,始终保持低电平,禁用了SPI。断开PB到ULN2003连线后输出正常,后发现PB口这4个引脚实际保持输入状态,与PUD设置有关,设置了DDRB为输出也无效,何解?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