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菜鸟求救:如何在ATmega128外面并接两个24C128--EEPROM

楼主(2008-10-27):
如何在ATmega128-16外面并接两个24C128--EEPROM?
  两个24C128的SCL,SDA脚对应相连并且连到ATmega128-16的PD0(SCL/INT0),PD1(SDA/INT1)脚,那24C128的A0,A1怎样连接?是不是像51单片机一样用线选法或译码器法接到单片机的两个地址端口就可以了呢?

另外:一般要扩展外部存储器的话,怎样接法可以使查询速度快些?

网友A:
如果要速度快,用AT45DB系列的DATAFLASH啊.

网友B:
a0,a1接固定电平即可

比如说第一块a0,a1都接地,第二块a0,a1都接高电平,就可以区分了,总共可以挂4个.

网友C:
楼上回答得好

比AVR回答的好多了~  AVR是所问非所答~  还说些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