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L 程序跑起来了 为何测不出晶振的波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0-28):
看下fuse设置咯

网友B:
呵呵

我第一次用Atmega8L 的时候也遇到这个情况,后来发现datasheet中有关于如何设置系统频率的部分,需要在烧写软件中设置CKOPT和CKSEL的值,才能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C:
默认是用内部的进正

网友D:
默认的是系统内部振荡器

通过熔丝位来设置成外部晶体

网友E(2009-01-22):
可能是示波器的设置有关系

可能是示波器的设置有关系,5楼说的探头打到X10档试一下,因为有的探头X1档时带宽只有1MHz,看几M的信号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网友F:
两种可能

A用内部时钟模式在运行
B示波器探头没有打1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