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片机IO口驱动电磁铁(12V,800mA)有什么好的电路实现方法

楼主(2008-10-29):
单片机IO口驱动电磁铁(12V,800mA),不用继电器的话有什么好的电路实现方法吗?

网友A:
NPN达林顿管

网友B:
不会是想直接用MCU的IO口来驱动吧:)

楼主:
达林顿

用两个三极管接成达林顿形式能驱动但时间长点烧管子

楼主:
最好体积小点,要做16路,想用贴片三极管接达林顿,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要做16路驱动,用继电器占面积太大,所以想用贴片三极管

网友A:
2803不行吗?

贴片可能不行吧,使用TIP117

网友B:
9014也太小了吧,起码要8050啊.

楼主:
ULN2003为什么不发热,同样达林顿管

2803输出只500mA

楼主:
我用4楼的图能驱动但是发热厉害,要烧掉

网友C:
采用个继电器

采用个继电器

网友D:
用场管

用场管呀,这种电流用贴片可能不行.

网友E:
用达林顿可以的

网友F:
四楼的那个图,我认为应该在电磁铁那里并个续流二极管!

四楼的那个图,我认为应该在电磁铁那里并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G:
用mosfet吧,800mA 对mosfet太小菜一碟了

 随便找个SO-8封装的就行

网友C:
AQZ103/PVX6012

AQZ103/PVX6012

网友H:
SI2302

SOT23封装,够小的了。

网友I(2008-11-29):
场效应管用是哦她

网友J:
AQZ103/PVX6012体积比较大吧?

网友J:
可以使用SS8050 Sot23 1.5A电流

网友K(2010-03-24):
用场效应管就可以,然后加光隔与单片机隔开

网友L:
可以用2路2803并着用

网友M(2014-08-04):
现有一个驱动12v1.5A的,管子有些烫,不长时间驱动没事。

网友N(2014-11-01):
用达林顿管驱动,但是注意电磁铁是电感负载,一定要反并以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