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48 中断一怪

楼主(2008-10-30):
我设定了定时器, 产生波形, 为了节省时间资源和减少使用标志位, 没有允许中断(比较和溢出都没有允许)我想让主循环来检测T0OV, 实现定时循环. 结果: 主循环总检测不到溢出标志 T0OV 位的置位. 而PWM 波形是正常的.

没办法!后来打开 T2, 让T2 的溢出频率高于 T0,并允许T2OV中断, T0OV 居然能检测到了!

网友A(2009-09-04):
确实有些怪事,我目前遇到的是T1无法断或工作,只好换用T0解决。

网友B:
:o是质量问题吗?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按照多年经验,奇怪的问题一般都是自己的低级错误,并且错得越奇怪,错误越低级。

网友D(2009-10-27):
T1无法断或工作应该是这个口有保留控制功能吧

网友E:
挖坟来了

网友F:
估计是优化设置的问题?在IAR或者GCC编译器里把OP设置低点试试看。问题一般出现在while()循环上。编写一个高优化的程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网友G:
呵呵, 回楼上, 我已经审查了编译后的 lst 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