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超低功耗单片机,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08-11-02):
最近有个产品研发需要使用超低功耗单片机,野外应用,幻境特殊必须电池供电,不能使用外部电源和太阳能。片上外设无特别要求,稳定可靠即可。
在使用pico power avr还是msp430上举足不定,产品定型后用量估计>4K,大侠给个意见。

网友A:
超低功耗

msp430

网友B:
pico power avr尚没有得到市场检验。。。

而且即使从他给出的性能数据来看,也未能超越MSP430,所以,此时冒险选择pico power avr肯定是下下签。。。

网友C: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超低功耗单片机,大家给个意见

我个人认为MPS430的功耗是最低的,但是价钱比较贵,avr还可以价钱也不是很贵,但不知道性能怎样.我最后选了PIC,不知道行不行?
麻烦各位给些建议,谢谢了!!!

网友D:
pic不错

pic不错,

虽然比不了430,

但差的也不是太多

楼主:
430低功耗确实好,可是价钱难以接受

尤其是TI找的代理商实在差劲,要不也就不犹豫了

网友E:
太穷了

430都用不起啊?

楼主:
经济形势严峻,能拿到项目就不容易,谁不拼命压成本啊

引用 网友E: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9楼: 太穷了

430都用不起啊?

网友F:
嘿嘿

带p的估计是买不到,avr大多数型号性价比非常差,甚至一直到停产了,也没在国内市场上出现过

网友G:
都说了用4位机

网友H:
用430吧,我作了一个系统工作电流37uA

用430吧,我作了一个系统工作电流37uA

网友I:
工作方式及状态功能要求说出来才好选择,

光一句超低并不好选择!

网友J:
pic肯定最便宜,

网友K:
ATMEGA48v功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