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只通过软件对ATMEGA16加密?

楼主(2008-11-0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不是互相矛盾么?

芯片不加密,人家直接读出不就是HEX文件么,这和给HEX文件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一些芯片没有读出指令,只有校验指令。

网友B:
需要写BOOTLOAD

网友C:
或者用加密芯片。。。具体联络双龙公司

网友D:
怎么设置熔丝位来锁住芯片?

网友E:
加密芯片也没用的啦。

大部分功能代码还是摆在哪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