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单片机的外部晶振是不是最大只能用8mhz?

楼主(2008-11-10):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可以超频到12Mhz用.

网友B:
没这说法

低电压的L系列是最高8M,普通的是16M,如果超到24M会有点热

要几十M的速度时STM32是很好的选择

楼主:
顶!

如果我采用外部12Mhz晶振,根据图1,熔丝位CKPOT CKSEL3 CKSEL2 CKSEL1是否应选为0111?我用的是MuCodeISP下载软件,我在它的选项中没有看到12Mhz晶振的选项。

网友C:
是选择那个没有问题!!

是的

网友D(2008-12-27):
MEGA16可以用16M的晶振

我使用MEGA16就使用了16M的外部晶振,选MEGA16-16AU,在我的产品中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E:
产品里不要玩火。

可以用不代表人家这样设计。

网友B:
什么叫“玩火”? 别人额定参数就是那么多,额定条件下也

AVR出来这么多年了,谁不知道5V的额定频率是16MHz,这也是“玩火”?

注意,这里用的是“Some”、“一些指南”,但明确说明了16M时该怎么设
只能说是手册没写好罢了

网友B:
注意:

12M晶振时熔丝位CKPOT CKSEL3 CKSEL2 CKSEL1是否应选为1111,而不是0111

网友F:
可以用,但不推荐

试过8M的芯片用12M外部晶振没问题,可以跑,但是产品上不敢这样用,还是用了-16AU的型号

网友E(2009-01-31):
哇,洗碗机好认真啊

只是我在本地电子市场很少能买到不带L的,所以定向思维了。

网友G:
还是建议按数据手册来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