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片机测量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8-11-11):
需要测量一个电阻,电阻值0-400K变化,测量速度不需要太快,秒级别即可,要求精度是1K

目前采用的是精密电阻分压的方式,即在待测电阻Rx上串了一个精密电阻Rn,给电阻两端加上电压V1,测量出Rx上的电压Vx;再用两个相同阻值的精密电阻Rm对V1进行分压,测出1/2V1对应的电压Vy,通过Vx和Vy以及Rn和Rm的关系计算出Rx,选用的是10位AD

目前这个Rn非常难选择,选择为10K时候当Rx趋近于400K时候精度达不到1K,反之选择Rn=100K时候Rx趋近于1K时候精度达不到1K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测量这个电阻?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呀

你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你这明明看着是个电桥测的嘛,但是处理手法却不是电桥,这样的话理论上都是不行的,,
你试着用电桥级成一个仪器放大器,Rx选400K的话,我算了一下,是可以的,只要你的AD精度能够达到800个字就可以了,10位的AD应该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B:
电桥是相对值

有对比关系, 那样对两端多测量精度会很低

我的想法, 做个简单的恒流源, 然后先对标准电阻供电, 测量电压
然后再对待测电阻供电, 测量电压, 用对比的方法计算出电阻值(这样可以不必关心恒流源的电流值精度公差, 如果涉及恒流源的线性问题, 可以用多档标准电阻来对比, 因为简单的办法做到 10uA, 0.1% 精度的恒流源还是有点困难的)

网友C:
1K的检测精度还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