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做的一个测试程序

楼主(2008-11-11):
为了确定我的MEGA16系统板的好坏,我写了一个很小的测试程序。
#include "mega16.h"

main()
{
  DDRA=0XFF;
  PORTA=0X00;
  while(1);
}
这个程序的目的是让接在porta的第0脚的LED亮。LED的正极串接电阻到5V电源,LED的负极接到单片机脚上。
我把程序下载到我的板子上后,LED灯没有亮。请问我的这个测试程序有没有问题。
谢谢指导!

网友A:
程序没有运行吧.测试程序没有问题,要不是不是电阻太大了.

楼主:
已经确定了,板子和程序没有问题。

原来是下载软件的地方没设置好。程序都没正常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