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调用子函数自动复位???

楼主(2008-11-17):
在AVR 运行时,调用了一个简单的子函数却导致函数自动复位。 原因是什么呢?  难道是存放的位置不对嘛?

楼主:
复位原有~~ 任然很迷惑~~·

仔细看来看,是因为返回的时候调用了中断~~ ,这是个未知的中断。 该中断又自动的跳入 复位~~ 那为什么会引起该中断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啥片子呀

网友B:
太笼统

堆栈溢出?狗?程序有漏洞?程序压缩以后的问题?

网友C:
对M128,先查M103熔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