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学习笔记一、基本输出实验(程序部分)

楼主(2008-11-27):
AVR学习笔记一、基本输出实验

    本实验包括七个例程:1、点亮LED试验,2、流水灯试验,3、蜂鸣器试验,4、1位数码管显示试验,5、四位数码管显示试验,6、1602液晶显示试验,7、12864液晶显示实验。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1/2008112711654628.rar

网友A:
oo

看不了

网友B:
很好 看看

很好  看看

网友C(2009-09-22):
已经下了还没看

网友D:
不是很全啊,现在刚开始学AVR,狂下载资料。建议也开个新手版,资料都集中到一块

网友E:
很好,下了。谢楼主!

网友F(2011-05-14):
楼主的资料已经下载下来看了,有几点疑问,向楼主请教,首先声明下,我是个菜菜鸟,(*^__^*) 嘻嘻……,请楼主多多指点
问题一:
“每一位引脚内部都有独立的,可通过编程设置的,设定为上拉有效或无效的内部上拉电阻。当 I/O口被用于输入状态,且内部上拉电阻被激活(有效)时,如果外部引脚被拉低,则构成电流源输出电流(uA 量级) ”
“外部引脚被拉低”,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外部引脚接低电平?
“则构成电流源输出电流”,I/O口不是被用于输入状态吗?为什么会变成电流源输出电流啊?

网友F:
问题二
“本实验的整个电路工作过程是:
1)将外接稳压电源连接到电路板的电源插孔P1处,按下电源开关按钮S1,将电源加到单片机上。
        2)将下载器的ISP插口插到电路板的ISP插座处。下载软件到单片机内。
        3)软件下载成功后,电路板上所要点亮的那个发光二极管就会点亮。
        4)按下复位按钮,电路板上点亮的那个发光二极管就会熄灭,当复位按钮松开后,发光二极管再次点亮。”

为什么复位按钮松开后发光二极管再次点亮,不是复位了吗?照理说应该是不亮的啊

网友F:
问题三
关于WIN AVR(GCC)
“3、makefile文件:一个工程中的源文件不计数,其按类型、功能、模块分别放在若干个目录中,makefile定义了一系列的规则来指定”
请问一个工程的源文件不计数,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网友F:
“PORTA = 0x00;       // PA口的第0位输出“1”,LED不亮 ”

是不是应该改为“PORTA = 0x00;       // PA口的第0位输出“0”,LED不亮 ”

网友F:
复位电路中的疑问
附录1中经典复位电路
“R0和C0构成RC复位电路,D3(1N4148)的作用有两个:作用一是将复位输入的最高电压钳在Vcc+0.5V 左右,另一作用是系统断电时,将R0(10K)电阻短路,让C0快速放电,让下一次来电时,能产生有效的复位。”
D3(1N4148)的功能不能理解,楼主能不能讲详细点儿啊,譬如二极管是如何将复位输入的最高电压钳在Vcc+0.5v左右?
系统断电时,C0如何放电啊,我觉得系统断电后C0是不能放电的啊

网友F:
让数码管显示数字实验

单片机控制数码管位驱动电路中,三极管9013的作用二是电流放大。这个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啊?这个三极管只控制数码管的选通啊?电流放大功能如何说起呢?

网友F:
呵呵 o(∩_∩)o...,楼主,我是个菜菜鸟,昨晚上细心研读了你的AVR学习笔记一,颇有收获,非常感谢楼主的教导,以上问题还请楼主详解(*^__^*) ……

网友G(2013-02-13):
非常好,用什么写的,比如GCC/ICC注明一下就更好了,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