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AVR驱动三寸四寸的大数码管

楼主(2008-12-03):
老师大侠们好,
最近想用S51,AVR 控制四个3或4寸的大数码管,不知道怎么驱动。先都是用的小的数码管,这么大的没有用过。用单片机的5V供电因该驱动不了吧?大家有没有驱动电路啊,方案。谢谢!!

网友A:
电流大,不能用MCU直接驱动,应该加功率管隔离驱动

楼主:
驱动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啊?用些什么功率管啊?

网友B:
用光藕隔离

大尺寸数码管由多个发光管串联,需要提高驱动电压。

网友C:
可以用三极管驱动

可以用三极管驱动

楼主:
M8 PC0口烧坏了!

前天,我直接接了个电路,吧所有的段都接在一起接地,位选端控制用两个三极管驱动,刚开始还可点亮控制位选,后面不一会儿就有一位一直亮了,后面检测发现PC0端口的输出一直是3.2V左右了,为高,三极管一直导通了。现在M8的PC0口始终输出不了0电平,坏了。估计是不是电压没有隔离好,高电压串过来把IO口烧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