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VR

楼主(2008-05-19):
AVR的寄存器0~31是和RAM统一编址的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TINY13的0~31的RAM空间被分配了好多SFR呢
看了DATASHEET应该是32寄存器+64IO+RAM这样分配的,但后面的SFR列表却又不一致,不知为什么?
侃单片机那里没有人知道啊,没有办法还是到这边问了。

网友A:
tiny13的ram编址方式与其它avr一样,你有什么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IAR

这里有个ADCXX的寄存器被分配在0X03地址,而这个地址不是工作寄存器R3空间吗?
是不是LD和ST指令针对IO空间要加0X20才行啊。
反正有点晕。

网友B:
AVR所有的内存/IO空间都可以用LD,ST指令,

IO空间除了可以用以上两条指令(双周期)还提供专用单周期的IO指令,in,out,sbi,cbi.
不过M48某些外围设备的寄存器没有了专用的IO指令!只能用LD,ST,所以M48的某些外围测定存取速度性能不如M8!
    LDS  temp,UCSR0B
 //OUT UCSRB,temp;      //M48中不可用
   STS  UCSR0B,temp     //占用2机器周期
//-------------
// ;OUT  TCNT1H,temp    //M48中不可用
    STS  TCNT1H,temp

// ;OUT  TCNT1L,temp    //M48中不可用
    STS  TCNT1L,temp

楼主:
AVR没有直接寻址

感觉指令还是不大行啊,另外寄存器太多也不是好事,想把所有寄存器都入栈还是要花点时间。

网友C:
C方便些,汇编是有些费力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