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如何判断GSM 有电话打过来

楼主(2008-12-19):
在网上看都说是会有ring,ring是他回送的字符还是信号什么的啊?是在串口送回的吗?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串口的ring线会变化的

还有串口会发 RING

网友B:
关于如何判断GSM 有电话打过来

AT指令有的,还能收到打过来的电话号码,打过来的时间等信息,GSM模块的串口送过来的

网友C(2009-02-14):
如果串口只用三线,单片机会接收到 RING 字符串

网友D:
如果用的3线串口,有RING RING 的字符串出现

如果用的3线串口,有RING RING 的字符串出现。
如果没有GPRS连接,RI引脚的电平会变化(原来的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或者相反,具体看模块)。如果建立GPRS连接了,则RI引脚输出脉冲(占空比不是50%)。

网友D:
不知道anchorxing 用得什么模块?

不知道anchorxing 用得什么模块?串口最好把其他握手信号线也用上

网友E:
用RI就成了

RI接中断,来电话后挂机的
sim300我是这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