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L16L8里面的烧写配置位的问题

楼主(2008-12-21):
ATMEL16L8里面的烧写配置位是什么意思,因为以前没用过这种单片机,解释一下。比例用外部晶振等等的设置。手头没有书,资料说的也不清。所以请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A:
复杂的配置位

你用双龙的下载软件,他直接给你解释,不用看那么复杂的配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