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16驱动HC595LED数码管显示不正常!

楼主(2008-12-23):
老师好!
我写了个驱动595数码管显示的代码,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不显示。LED数码管显示的都是4个"8.",数码管全亮。您看看这个这个代码是否有问题呢?谢谢!!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PA4-PA7 为共阳数码管位选控制端,PB5 为595数据端,PB6为595移位时钟,
PB7 为595锁存时钟端
*/

unsigned char temp;
/***************************************************************
函 数 名:void Send_595(unsigned char data)
功   能:送数据进595
说   明:模拟SPI
入口参数:data
返 回 值:无
****************************************************************/
void SendData_595(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if (temp & 0x80)
              {
                PORTB |= _BV(PB5);//数据为1,就发送1
              }
            else
              {
                PORTB &= ~(_BV(PB5));//数据为0,就发送0
              }

          PORTB &= ~(_BV(PB6));//上升沿将数据移位到寄存器

          PORTB |= _BV(PB6);

          temp <<= 1;  //将待发送的数据左移移位,

      }

}

/***************************************************************
函 数 名:void Output_595(unsigned char Odata)
功   能:数据从595的并行口输出
说   明:
入口参数:Odata
返 回 值:无
****************************************************************/
void OutputData_595(void)
{
    PORTB &= ~(_BV(PB7));//

    PORTB |= _BV(PB7);//

}

int main(void)
{

 DDRA = 0XFF;
 PORTA = 0XFF;

 PORTB=0xFF;
 DDRB=0xFF;        //

 PORTA &= ~(_BV(PA4)|_BV(PA5)|_BV(PA6)|_BV(PA7));//PA4-PA7接数码管位选,共阳

 while(1)
   {
     temp = 0x3c;  //要发送的数据,0 显示代码
     SendData_595();//发送数据到595
    OutputData_595();//输出到595显示

   }
   return (0);

网友A:
temp试全局变量,移位后被改变了哦

          temp <<= 1;  //将待发送的数据左移移位,

楼主:
temp <<= 1;

什么意思啊?移位后准备发送下一位啊,!这个代码我在C51里可以驱动显示。M16就显示乱码了。。

楼主:
用C51驱动能正常显示了。用M16还没有显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OutputData_595 (void);
void  SendData_595    (void);

sbit     SDATA_595     =     P2^0;
sbit     SCLK_595     =     P2^1;
sbit     SRCLK_595     =     P2^2;

sbit     wei_one     =      P2^3;
sbit     wei_two     =      P2^4;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SendData_595    (void)
{
    unsigned char j;

    for (j = 0; j < 8; j++)
    {
        if (temp & 0x80)
            {
                SDATA_595 = 1;
                }
        else
            {
                SDATA_595 = 0;
                }
         SCLK_595 = 0;
         SCLK_595 = 1;
         temp <<= 1;
    }

void OutputData_595 (void)
{
    SRCLK_595 = 0;
    _nop_();
    SRCLK_595 = 1;

}

void main(void)
{

    wei_two = 0;//位选选通
    wei_one = 0;

    while(1)
    {
        temp = 0x92;//发送要显示的内容"5"
        SendData_595();
        OutputData_595();
    }

}

网友B:
这样试试

void SendData_595(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if (temp & 0x80)
              {
                PORTB |= _BV(PB5);//数据为1,就发送1
              }
            else
              {
                PORTB &= ~(_BV(PB5));//数据为0,就发送0
              }

          PORTB &= ~(_BV(PB6));//上升沿将数据移位到寄存器

          PORTB |= _BV(PB6);

          temp <<= 1;  //将待发送的数据左移移位,

      }
    PORTB &= ~(_BV(PB7));//------------------------

    PORTB |= _BV(PB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