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 复位口做IO可以吗?

楼主(2008-12-23):
由于模具空间有限无法扩展IO,所以不得以使用MEGA8的PC6(即复位端)做IO口,

测试条件为:Vcc=5.08V,所有IO口没有电路连接,外部晶振11.0592M电容为15P
设置熔丝位:0X79FF,即选用外部晶振且RSTDISBL=0;其它为1
编程器为北京鑫润飞RF1800

可是却出现以下两个问题:

1.       复位口设为输出口高电平,量得电平信号为6.9V(测了三个都是六点多伏)。

2.       万用表测量PC6口电平发生变化时(1->0)发生MCU复位现象。

希望有并行编程器的朋友帮忙测试一下,看是我的编程器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谢谢!

楼主:
注:复位口一定没有任何器件。

注:复位口一定没有任何器件。

网友A:
可以

PC6做IO口没问题,我的没出现你所说的现象,工作正常。

网友B:
当然可以啦

楼主:
谢谢,可能是我的编程器问题吧。

网友C(2009-02-12):
可以,只是输出电平不是很高

网友D:
那样使用后

就不能 ISP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