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初学AVR 关于JTAG-ICE问题

楼主(2008-12-30):
我以前是学51的,用WAVE的仿真器,现在改用AVR的,200块买了个仿的JTAGICE,用AVR Studio仿真发现,单步执行,反应比51慢多了,请问这个是正常的吗,是买的JTAGICE的原因吗,还有在AVR Studio发现有些寄存器不能读,仿真器厂家说世界上没有一款JTAG能读出全部的寄存器的值,请问这个也是真的吗?

网友A:
用设断点或运行到光标来做吧,ATMEL的仿真机单步设计得不好.

JTAGICE的局限及解决方法,在AVRSTUDIO帮助中都有.

网友B:
JTAGICE的局限及解决方

JTAGICE的是有些不如51的仿真器方便,比如软件延时程序,执行时间那是相当的慢

网友C:
JTAGICE是有一些限制

AVR有些寄存器是不能读的 有的是只读的 比如ADCH ADCL UDR 在AVRstudio的help里面有。

对于延时的问题 可以用avrstudio软件仿真解决

仿真速度方面,是受串口限制,第二代 JTAGICEmkII速度很快的。
相关链接:http://shop.avrvi.com

网友D:
时间仿真可以纯软件仿真!

调的差不多了在用jtag呗!

网友A:
如果要求看执行的时间,还就是模拟比较好用.

如果要求看执行的时间,JTAGICE/JTAGICEMKII都不适用的.

网友E(2009-02-28):
换工具

我觉得仿真器 永远也比不过开发板 你买块开发板试一下吧  我跟同学和买了一块开发板 差不多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