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GCC的版本越高,用着似乎是越悬啊

楼主(2009-01-03):
比如:
unsigned char aa;

.....
if( aa < 0 )
{
}
......
最新的版本没出警告,而老2005214版就有警告.
还有优化级别设为-0s级,程序竟不能运行,设为01级或以下,正常了,但如果只是表面是正常了,但是实际呢,真的正常了吗?AVR GCC让人很放心吗?
或者我遇到的只是一个特例?

网友A:
avr gcc的优化级别最好别随便选

代码段溢出有时也不警告,
反正是免费的,要用就自己多测试,多留点神呗。

网友B:
还有一个关键是不要把换版本当成一种习惯

网友C:
都不敢换版本了

网友D:
版本高不见得好

网友E:
测试稳定的才是好版本

网友A:
确实以前的版本有优点

现在的新版不知道为什么,生成的代码越来越大了。

网友F:
AVR GCC 没一个版本我是满意的

生成的代码效率低
有时候还莫名其妙的编译结果不对

网友G:
呵呵

呵呵,不要随便换版本。
相关链接:http://shop.avrvi.com/article-26.html

网友H:
只用最高版本。

只用最高版本。

网友I:
lz明明是你自己的问题, 一般来说版本越高越好,

楼主:
可以看出有一个警告

楼主:
以下是20080610版的编译结果

Build started 15.1.2009 at 08:06:43
avr-gcc.exe  -mmcu=atmega16 -Wall -gdwarf-2 -Os -std=gnu99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MD -MP -MT test3.o -MF dep/test3.o.d  -c  ../test3.c
avr-gcc.exe -mmcu=atmega16 -Wl,-Map=test3.map test3.o     -o test3.elf
avr-objcopy -O ihex -R .eeprom  test3.elf test3.hex
avr-objcopy -j .eeprom --set-section-flags=.eeprom="alloc,load"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no-change-warnings -O ihex test3.elf test3.eep || exit 0
avr-objdump -h -S test3.elf > test3.lss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16

Program:     158 bytes (1.0%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2 bytes (0.2% Full)
(.data + .bss + .noinit)

Build succeeded with 0 Warnings...

可以看出没有警告.以上两上编译版本都是用AVR studio4.14的默认的MakeFile
可以看出新的版本对于查错的功能是弱化了吧

楼主:
原来真是我的原因啊

对于用新版GCC编译器有了更新的认识了,受教了.

网友J:
碰到高手了,做个记号!

网友K(2009-03-02):
高手

高手

网友L:
又验证了这个道理~~

    不要随便说编译器不好,先从自身找原因~~

网友M:
你自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