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51单片机

楼主(2009-01-0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我试试看!

两个按键串联,一端接VCC,一端接GND,中间接IO。
首先将该IO置1,回读端口;
再将该端口置0,回读端口;
如果返回的结果是1,0,则没有按钮按下;
如果返回的结果是1,1,则上按钮被按下;
如果返回的结果是0,0,则下按钮被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