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的IO管脚能否直接驱动光耦?

楼主(2009-01-15):
AMEGA88,用一个P口驱动光耦4N33,光耦驱动电流IF=10~15mA,如果直接用IO管脚接200欧以上电阻推动光耦,算下来IF也在10mA以上了,实验发现光耦确实能动作。

我想知道,
1,这样的设计是否可靠?因为光耦后边要接24V继电器,不知道长时间工作是否会出现问题?
2,如果用三极管推动光耦,那么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还是饱和区?电路是怎样的?

谢谢!

网友A:
应该能直接用。

饱和区。

网友B:
只要LED能亮,后面接什么问题不大。

应该可以直接驱动了,电阻选小点,符合驱动电流要求就可以。

网友C:
可以查看下电气特性表

AVR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我就是这样用的嘛

网友E:
还要看总共驱动几个光耦

总电流有多大?
I/O上的电流最后都要通过MCU的VCC和GND,总电流不能超过手册上的极限值。
另外,电源上的电流波动太大的话,是否会影响MCU的稳定运行?
如果要我做,倾向于在I/O之后加MOSFET驱动,以减轻MCU电源引脚上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