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多ADC共用的问题(称重行业)

楼主(2009-01-15):
我最近做一个多ADC的系统,选用cs5532,单片机选m128,我的方案是把几路cs5532的SDI,SCLK,SDO共用。每片ADC的cs端分别连接单片机I/O口,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当以路时采集是没问题的(断开其他的电源),但多路的时候就会有一路不能正常工作,请做过称重行业的大侠们指点

网友A:
spi模式不对?

有可能是SPI的模式设置不对,注意时钟和相位的设置

网友B(2013-04-07):
估计是spi设置问题  注意检查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