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48单线仿真后锁住芯片,求解

楼主(2009-02-13):
最近再用ATmega48v,仿真器是JTAG MKII,编译软件是IAR。连续用了十片左右,全部都是不能进入debug也不能

进入isp。

发现如下情况,新的芯片焊上板子,用IAR直接选择debug,提示要设置DWEN,点确认,并重新给目标板上电,然

后顺利进入仿真。(新的芯片第一次这样操作都可以成功。)

但是,我现在想进入ISP修改为外部晶振。在IAR的debug模式下退出DWEN使能,重新给目标板上电。然后也能顺利

进入ISP模式,再将外部晶振和DWEN选上,准备退出后进入debug模式。

点确认后保存,重新给目标板上电。现在问题来了,大部分芯片(少数可以)都进入不了debug,然后又想进入ISP

,发现也不行。前前后后搞了10来片都这样。 其中有些是一会可以进入debug,一会不行,最后彻底不行。

烦的很啊,到底这个debugwire怎么用才好啊? 买了一个MKII就想用这个功能。

网友A:
Re: Mega48单线仿真后锁住芯片,求解

外部晶振频率多少,如何选的晶振工作方式?MKII用了几年了 楼主的情况偶有发生 ,有些情况是3.3V电源干扰太大,有些是焊接问题,偶有芯片问题,不太多.

网友B:
楼主自己多检查下硬件。

偶用 AVR DRAGON 调试 M48, 从 ISP 切换到单线仿真 ,再从单线仿真 切换到  ISP,来回多次都没事。 RST引脚什么都不接。

网友C:
MKII的确很容易锁IC,用AVR DRAGON 没锁过

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楼主:
回楼上

1. 在不使用外部晶振,只是在isp和debugwire之间切换,就有可能锁住。
2. 板上无任何其它元器件,就一个单片机和引出的6根调试线。RST线上无电容等其它元件。

手上只有MKII,而且只有一台。无法判断是否MKII有问题。 如有使用MKII碰到同样问题的,请告之,我也好早点放弃这个仿真器,免的绕弯路。 同时也准备问avr代理这个问题。

网友D:
IAR 是那个版本?

IAR 4.20以后的版本可以直接设置熔丝位

楼主:
版本IAR4.21A

我在IAR中切换也会被锁。 目前又买了6片mega48,都不敢去仿真了。现在用mega32调试,等差不多了,在移到mega48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