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M16的芯片,写好程序,量产100套后修改电路板,只是I/O变

楼主(2009-02-13):
用M16的芯片,写好程序,量产100套后,再修改了电路板,只是I/O变了一下,如送显示数据LED口由PORTB改为PORTC,段控制口也改变了,但程序运行很慢很慢,读写EEPROM也不能正常。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原来1秒能跑整个程序30000次,现在只能20次左右。没找出是什么问题。首先晶体工作正常,在11.0592MHZ.

网友A:
写测试程序,检查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另外有无频发发生的中断拖累程序。

网友B:
最有可能是你硬件有问题,请查一下工作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B:
如果不仿真器仿的话不一定可靠哦!

网友A:
用仿真器的才是真的不可靠呢!

楼主:
没搞懂,原来是TIMSK是0X75,改为0X01就OK了

没搞懂,原来:TIMSK是0X75,改为0X01就OK了,那么原来的程序是0X75,怎么能正常工作?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跑飞快?只是口线变了呀。郁闷中。

网友A:
检查时钟设置相关的问题

把所有相关项列出来,确认一个划掉一个。

网友C:
re:

用原来的程序仿真后看看TIMSK到底是多少?

网友D:
触发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