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自编程求助

楼主(2009-03-13):
我include了 boot.h,
将其中的boot_program_page示范代码拷出来,并且利用BOOTLOADER_SECTION将这个函数定位到0x1c00.在.mp文件里面可以确认该函数已经定位到了1c00。
熔丝配置成512WORD boot size。
lock bit设成对application 和boot都允许SPM LPM
但是程序执行到
boot_page_erase (page);
boot_spm_busy_wait ();      // Wait until the memory is erased.
这个wait就一直完成不了。重新上电发现对应的空间也没有被擦除。
请问各位错误在哪里?

楼主:
问题解决

天杀的makefile,
问题出在最后一句,objcppy,居然指定只包括text 和data段。我的bootload段就这么被K掉了。

网友A(2009-10-31):
仿真-编程转换开关是否拨到正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