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WinAVR中的(函数库)乘法子程序。

楼主(2009-03-17):
下面是winAVR中的(函数库)32位乘法子程序,专支持那些没有乘法指令的AVR器件
(如attiny84)。R25~R22以及R21~R18存放入口参数,返回值放在R25~R22

我对此子程序的正确性表示极度怀疑。请见用“[!!!!]”标示的那行。
00000f56 <__mulsi3>:
 f56:    ff 27           eor    r31, r31
 f58:    ee 27           eor    r30, r30
 f5a:    bb 27           eor    r27, r27
 f5c:    aa 27           eor    r26, r26

00000f5e <__mulsi3_loop>:
 f5e:    60 ff           sbrs    r22, 0
 f60:    04 c0           rjmp    .+8          ; 0xf6a <__mulsi3_skip1>
 f62:    a2 0f           add    r26, r18
 f64:    b3 1f           adc    r27, r19
 f66:    e4 1f           adc    r30, r20
 f68:    f5 1f           adc    r31, r21

00000f6a <__mulsi3_skip1>:
 f6a:    22 0f           add    r18, r18
 f6c:    33 1f           adc    r19, r19
 f6e:    44 1f           adc    r20, r20
 f70:    55 1f           adc    r21, r21
 f72:    96 95           lsr    r25
 f74:    87 95           ror    r24
 f76:    77 95           ror    r23
 f78:    67 95           ror    r22
 f7a:    89 f7           brne    .-30         ; 0xf5e <__mulsi3_loop>  [!!!!]
 f7c:    00 97           sbiw    r24, 0x00    ; 0
 f7e:    76 07           cpc    r23, r22
 f80:    71 f7           brne    .-36         ; 0xf5e <__mulsi3_loop>

00000f82 <__mulsi3_exit>:
 f82:    9f 2f           mov    r25, r31
 f84:    8e 2f           mov    r24, r30
 f86:    7b 2f           mov    r23, r27
 f88:    6a 2f           mov    r22, r26
 f8a:    08 95           ret

网友(2009-04-18):
我更怀疑……

32位乘法?不对吧?你这能搞32位的?32位的乘法最后数据能只用四个字节就把结果传回去??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