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谈谈对AVR、PIC、51单片机的选择

楼主(2009-03-20):
  各位老鸟新鸟能不能谈谈你们使用单片机的心得。
  假如你是一个新手,你是从51单片机还是AVR下手,为什么会选它。
  假如你是一个高手,你觉的那AVR,PIC,51系列单片机那种单片机性价比高,那种单片机功能比较强大,适用比较广????

网友A:
似乎网上流传PIC工控用得多?

似乎网上流传PIC工控用得多?

楼主:
但我在群里面人家说AVR比较强

    我在想PIC单片机是不是型号会多一点,总系列产品功能会不会强一点.

网友B:
PIC型号很多

PIC型号很多:

超低端的PIC12,PIC10

低端的PIC16,

中低端PIC18,PIC24F

中高端PIC24H,DSPIC30

高端的DSPIC33,PIC32

总之产品很全,用很长的产品线来层次化满足用户的需求.

楼主:
machunshui大哥

高低端是用什么来区别的呢?

网友C:
好贴!

对我们挑选单片机帮助很大!顶!

楼主:
谢谢machunshui大哥

  小弟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外设功能丰富的话是不是说明单片机的外围原件就可以少一点??
   我看有的PIC单片机可以不用接外部时钟和复位电路??

网友B:
外设功能丰富是指带的外设模块多

外设功能丰富是指带的外设模块多,
外设模块指定时器,串口,I2C,spi,CAN,USB,比较器...等功能模块.
并非指外围原件就可以少一点.

至于"可以不用接外部时钟和复位电路",

现在出的单片机的一般都有这种功能,作为一种功能选配.

没有这种功能的一般都是比较老式的产品.

网友B:
楼主可以上microchip网站上看看

楼主可以上microchip网站上看看,
有很详细的资料.

另外,microchip网站PIC单片机的中文资料很齐全,

资料写的也非常好,

可以说,在各个单片机厂家中microchip的中文资料做的是最棒的,也是最全的.

网友D:
我的看法

   每次做一些选型,首先想这次不要用PIC,搞来搞去最后还是用上了,它最大的好处是同管脚数的MCU几乎可以互换。设计无法预测程序量的时候就来一块大容量的,搞定之后再用小容量的。最近价格下杀,24F系列真的不错,用了就上瘾。100Pin的24FxxGA110价格就20¥,外设管脚可程序定位,布线可以搞得很规矩!

网友B:
STM32必将对PIC24,DSPIC冲击很大

STM32必将对PIC24,DSPIC冲击很大.

我这次做工业控制个小东西,需要4路UART,

本来打算PIC24FXXGBXXX,4串口,后来看看价格30多,还不好买

看了一下stm32,有3串口的,20不到,还好买,打算软件模拟一路,搞定.

网友B:
不过通用型的PIC24F系列还是不错的

不过通用型的PIC24F系列还是不错的,

另外PROTEUS,也支持PIC24F,功能模块可以在软件仿的差不多了,再上到硬件上,

省事很多

网友E:
avr芯片的设计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速度、io、内部ee、可校准内部振荡器、高集成度等等

网友B:
以前是,现在落伍了

"速度、io、内部ee、可校准内部振荡器、高集成度等等"

以前是,现在除了老51,一般的片子都有这种功能或者更强.

楼主:
谢谢machunshui大师

 不过我刚刚看了,好像很多都是英文版的.
  小弟这几天比较忙点,过几天再去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在交流中,小弟也见知了一些

  谢谢大家的发言,让小弟有选择的余地.

网友F:
PIC型号全,系列多。

1,贵。。。
2,低端的RAM,ROM还的分页,切换,麻烦。。。

楼主:
PIC会比AVR贵吗

  分页的话是不是很难操作呢??

网友B:
有便宜的啊

PIC16F917,

PIC16F727都很不错,

也就10元左右吧,性价比非常好.

有些贵的是淘汰产品,MICROCHIP不推荐的,如PIC16F877等

网友B:
还有PIC16F946更加有性价比

还有PIC16F946更加有性价比.

8K字 flash,64脚,54 IO,带LCD驱动,

价格也就10元.

楼主:
谢谢machunshui大师

   带LCD驱动而且又只要10元,这性价比很高,不错啊.
   这里希望machunshui大哥能常来.同样希望像我这样的菜鸟能在这里得到(找到)一些什么的.

网友B:
大师的叫法实在是太刺耳了

大师的叫法实在是太刺耳了.
发表观点而已.
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坦率一点.

楼主:
懒人越来越多了

    其实像machunshui兄弟这么热情,和如此的热于助人的兄弟已经不多了,很多朋友只看看热闹,就算自己懂的也不原意发点时间指导一下我们这些初学者.

楼主:
请教

  单片机里面带PWM这意思能不能更清楚的帮小生做个解答??
  PWM周期是什么意思?它是什么控制电机的速度??它是如何将一个电压从小慢慢升高的呢??

楼主:
先顶上去再说

网友B:
PWM的概念是个简单的东西,应用一点也不简单

PWM的概念是个简单的东西,应用一点也不简单.
PWM就是脉宽调制,就是对周期波的高或者低电平脉宽(时间长度)进行控制.
PWM周期就是脉冲波的周期.

说白了,就是通过控制周期波形的脉宽控制外围设备的导通执行时间.

至于电机控制是专业问题了,有简单的控制,也有及其复杂的矢量控制.

楼主:
谢谢machunshui

    可能是我的理解能力比较有限
    要不然把问题简单化一下,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PWM是什么控制直流电机的快慢,或是LED灯的亮暗??
    "PWM就是脉宽调制,就是对周期波的高或者低电平脉宽(时间长度)进行控制"_----_那么想请问一下?有的单片机里有介绍,PWM有16级(可以无级调节)是什么意思??

网友G:
PIC16F57/59怎样?如何知道那些PIC是推荐使用的呢?

好买吗?
还有16F716/717?

网友B:
PWM有16级指的应该是PWM周期寄存器的位数是16位

PWM有16级指的应该是PWM周期寄存器的位数是16位,
这个数值越高,可以实现越精细的控制.

至于PWM调光,PWM电机控制,楼主可以google一下,绝对比大家在论坛上讲的详细.

网友B:
芯片价格是很奇怪的

MICROCHIP芯片价格是很奇怪的.

功能高的芯片比低的有时价格贵不了多少.

芯片价格往往取决于,用户的多少.

比如PIC16F917由于国内使用者众多,同时也被代理商看好,
其价格就很低,没用别的原因,应该就是采购量大,价格就便宜.

所以,大家就能买到便宜的而且功能不错的PIC16F917.

一个了解价格的途径,淘宝网,比淘宝网最低价稍微高一点的价格应该就是能从代理小批量购买的价格.

网友G:
淘宝的价格是低,但担心质量。

因为是大批量生产的,基本不敢到淘宝找。

网友G:
请推荐:2~4K FLASH,10 IO, >1 TIMER,7元一下.

PIC16F917可能大于10元。
每次买1K。。一年也就10K左右。量不大。

楼主:
多谢!好的!

  我常到百度上找,很难找的到!TNND很多是跟C语有关的程序我看不懂,还有一个是比较多的PWM是关于PIC单片机的,因为PIC单片机的汇编语言我也是看不懂??

网友B:
淘宝的芯片是用来作实验用和做价格参考的

淘宝的芯片是用来作实验用和做价格参考的.

36楼,现在这个时代,C语言不搞定,怎么搞单片机啊?

也不是说不能搞,

受限制大啊.

楼主:
LZ的大哥言之有理

    如果学会了C的话,就不怕说那种单片机搞不定了?
    兄弟有没有比较好的C学习文件介绍一个给小弟学习学习
    我计划下半年就开始努力学C了,现在先学五一汇编和一些工艺.

网友B:
先练C内功,先搞基本的

先练C内功,先搞基本的,

把谭浩强的书搞透,保证无论是哪个老师出题,都能考90分以上.

然后,多多练习一下,数据结构中的数组,链表,查询,排序,

基本的东西熟练使用,

再搞单片机,进度会飞快,并且软件最终能达到比较高的高度.

注:本人的教训,基础没打好,很多时候,都要回头补课.得不偿失.

楼主:
再请教一下

  学C的话,英语水评要求高不高?
  我现在是26个字母分开我都认识,一组合我就一个也不认识了.所以我一直很怕学C的.
  我现在学汇编,编程时也要把书本拿出来看一下.要不然也编不下去啊?指令只能记一点点,几个比较常用的还会记的主,有时直接从网站下一个程序来改改就OK了.

网友B:
楼主多大年岁?

楼主多大年岁?

什么学历?

要是基础太差,单片机只做个个人爱好吧.

谋生不易啊.何况单片机本身不是谋生的好手段,

考会个单片机就能活的不错的年代过去了

楼主:
现在画板和单片机真的成了我吃饭的家伙了

     我现在是没办法,为了吃饭,公司要用到单片机,在做产品开发,不过我们编的程序和功能都算比较简单,而且这方面就是我一个人在做.有时就上网找一点程序书上抄一点组合一下,就变成一个产品的程序(也叫做商业程序)但C我看不懂,我02年有学过C语言.不过也还给了老师了.

网友B:
那为何又要转到搞电子单片机这个行当?

那为何又要转到搞电子单片机这个行当?

20年前,能搞51汇编,基本上就是大拿,
10年前,能搞单片,日子过得也不错,

现在,搞单片机,太艰苦了...收入不高,工作机会少.

如果不是想借此了解产品细节,
以后自己干,
实在不是一个好选择.

网友B:
实在要搞单片机,硬着头皮也要把C搞好

实在要搞单片机,硬着头皮也要把C搞好

楼主:
我到现在会搞单片机也是这家公司给我提供的机会

    面试我的人是做机械的,他问我一些问题,我说我有做过欧姆龙PLC等,
  我在想他是搞不清什么是PLC什么单片机,所以就把我招了进来.当时个经济不什么好忽悠一天算一天

网友B:
那就努力提高自己吧

那就努力提高自己吧.

不能四平八稳的搞了,

估计你们的东西不是太复杂,

建议从PIC16汇编开始.

PIC16结构简单,指令非常少(35条),用的人不少,资料也不少.

搞简单的东西PIC16汇编,够了.

C语言以后再说,

先立足,再谋求发展.

网友H:
一点不同的意见,没接触单片机

入门还是选其他的系列的较好,PIC驱动一个端口,里面的相关的寄存器太多了,一个寄存器没有配置好。到时晕死你。会影响你的兴趣。
相对于入门还是AVR和51的好。STM32这些就不要先去搞了。

网友B:
AVR不适合楼主

AVR不适合楼主.楼主C不行,四平八稳来不及.

用AVR汇编初学等于自杀,
51也不合适,架构复杂,指令众多,不适合初学.
很多人会51,纯属历史遗留问题.

网友B:
有点不明白

"PIC驱动一个端口,里面的相关的寄存器太多了"

不知从何说起???

网友B:
msp430也不错

msp430也不错.

说初学,大家都忽略了msp430.
要说快速入门,msp430绝对好:

1.只有33条精简指令

2.架构简单

3.仿真器便宜

不利的一点是时钟系统复杂一点,
但是初学只用最简单的方式问题不大.

网友B:
数据错误

数据错误

网友I:
MSP430很不适合初学者,特别是E文不太好的初学者

资料零碎,书店里面的那几本书,错误实在太多,LIERDA的支持力度也不怎么样,虽然指令也不算多,但基本还没用ASM搞MSP430的,主要是IAR的编译器很不错,但对于没有坚实的C基础的新手来说,用IAR无疑是种折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引我已心中有数

   有了大家的指引,小生差不多知道自己要选那条路要从什么单片机下手.
 machunshui 兄弟说的"不能四平八稳的搞了,"我觉的很在理,所以我到现在还不敢去投入C,现在只学简单的51(AT89C2051)做简单的编程,现在对定时器的应用还不是很灵活,特别是定子中断还处理不好.所以我现在就发时间学习汇编,我计划先把汇编学好了,把单片机再搞明白点,到时就投入学C,慢慢的再往更高端的单片机去学,比如说是AVR,或是PIC16以外的型号.

楼主:
接下来找时间再学学PIC16

   我现在争取更多的时间去做一点试验,
我在公司申请了一台伟纳ME850的如果回来的话我就可以多做点试验.
  因为以前在学校有学过一点51所以刚接触到单片机时,就不知道有其它单片机,原本以为PIC和AVR,跟51是一家的,所以就选AT89C系列产品来开发,后来看一下觉另外一个51也不错(STC)的功能也还可以,本来想改学STC系列产品,但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AVR和PIC,人家都说这两种单片机比较好,稳定,抗干扰比较强,所以我就来这边问问大家看.
   PIC的改天自己学,自己去买一个比较便谊开发板回来学学看

网友B:
应该说msp430本身,很容易学

应该说msp430本身,很容易学,

其汇编寻址方式很多,汇编确实比PIC容易,

中文资料确实是少.

网友B:
看来51的群众基础是好啊

看来51的群众基础是好啊.

谁上大学,不学点51啊,别的不说,看着亲切,没用陌生感.

另外,msp430确实贵了一点,利尔达的支持基本上谈不上.

网友J:
上51是个明智的选择..

网友K:
O(∩_∩)O~

51流行确实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就如在中国大街小巷都能见到的桑塔纳。

网友L:
avr单片机

AVR是不是很贵啊?

楼主:
是啊如果现在大学还只是学51的话是不是太落后了

    我们2003年时还在学99,如果现在的学校还在教99的话是不是太落伍了,那可是10年前的软件现在都AD9了,有时候总觉的我们中国的教育总是落后的.不像国外很多新的东西都是从学校出来的.
    再比如说,现在的大学还只是教51的话那真的是没话说了,我想也要让现在的学生了解一些期它的单片机吧?还是说有些老师可能要更新自己的知识.现在不是ARM32都有好几个升级板了.

网友B:
现在可能好一点

现在可能好一点,

以前的大学老师很多只会51,

还是半路出家,

还费了很大的力气,

你叫他不教51,教啥?

不是说这些老师不行,

这些早年能考上大学的老师智力应该说都极其厉害,

关键是体制,

教新的东西,吃力不讨好.

楼主:
QN我觉的你说的很对

楼主:
NND 51单片机也有不一样的

  像STC51单片机专用寄存器就不一样了,虽然多了几个功能,不过用起来好难啊,比如说是PWM用起来,比AT89C2051用两个定时器还难.

网友M:
AVR单片机很好啊

AVR单片机基本上也都是设置寄存器就可以了,很适合初学者,优酷上有教学视频,简单的很,根本没有那么麻烦。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好

   AVR单片机要不要用C呢
 是不是用汇编来设置寄存器呢??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特殊用的寄存器呢?

楼主:
兄弟们节日快乐!

   今天千万小芯,不要让人骗哦......

网友M:
回67楼

优酷上有教学视频,你直接看一下吧。

楼主:
优酷上是不是有很多的教程呢??

楼主:
放假没上班,连回复的人也没了

网友N:
AVR不行

功能比不上430,C8051F,寄存器多但功能不行,和51比也就是堆栈强点,指令也不行,比430差远了,估计快混不下去了.

网友I:
~~

学校教的只是方法,是鱼和渔的区别,别对学校老师寄予太高的期望。。。

就拿PCB来说把,讲PROTEL99和PADS有多少区别吗?真正关于软件的使用,应该自己去学,真正的大学老师是让你懂应该如何布板而不是浅显的教你使用一个软件,如果那样的话,和当年大批的WINDOWS辅导班有什么区别?

如果一个老师教给你真正分析和思考的方法,那这个老师就是牛人,如果一个老师只是教你怎么用一个软件,那他只是一个软件使用培训师,如果让我选择,我宁可选择前者,但现在的社会普遍期待着后者,当然,如果能把两个结合起来是最好,但多数教师也是普通人,别太苛求了。。。

楼主:
ayb_ice大哥

   什么是430,C8051F我什么没听说过呢?? 为什么说AVR不行呢??AVR单片机现在还是很热门哦

楼主:
yewuyi 说的很好

   但我还是有这种想法,分析方法固然重要,但工具也是很重的,工具能认人事半功倍,像现在的科技,盖个几十层的楼,还是用人工挑砖的话那也真的是太落伍了,但还是有人在用这种方法,主要是农村在用.

网友O:
其实

AVR,MSP430,PIC入门都不错的.51反而不推荐,一是指令多,二是架构太过复杂.
偶觉得AVR,MSP430,ARM7都是非常相似的结构,小单片机用哪种入门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MSP430要是一点都没有基础,搞起来还是不爽的.当然有点基础以后,上手那也是相当快的事情.
AVR还是不错的,目前的资料也还算不错.m8,m16都是相当不错的片子.
PIC产品线很长,不好讲.

网友B:
其实430用于入门真的不错

其实430用于入门真的不错.

只可惜相关的入门资料太少.

msp430,架构简单,指令很少,内核指令只有33条,加上仿真指令,也没用多少.

msp430汇编相比pic容易的地方在于寻址方式很多,不像PIC老是要用W寄存器倒来倒去.

还有就是msp430的JTAG仿真器很便宜,这一点比除了arm以外的其他mcu都要好,

另外,不推荐初学者为了省钱只用下载器,而不用仿真调试器,这样会得不偿失.

如果有人编一本基于msp430的mcu入门教材,那一定比用51入门好.

网友M:
我觉得AVR比51简单多了

网友P:
AVR MEGA16是一款好单片机

我曾多次使用MEGA16,感到非常好用,性能非常好,非常强。假设不需要LCD驱动的话,绝对是一款好单片机,抗静电、干扰强,耐高温,性能强大,而且也不贵,9块钱,16K的ROM

网友P:
AVR MEGA16是一款好单片机

我多次使用MEGA16,感到此款很好用,除了没有LCD驱动之外,其他都全,性能很好,抗静电、干扰强,耐温高,芯片不容易损坏,功能也强大,而且不贵,16K ROM,9块左右,我认为如果不用LCD驱动,此款是很好的选择。

楼主:
wlq_9兄弟

   偶觉得AVR,MSP430,ARM7都是非常相似的结构,这是真的吗?ARM7单片机好像功能很强大.
   MSP430是一种新的单片机吗?? 我什么很少看到呢??只有在21IC的主页才看到.

楼主:
machunshui 兄弟

   看来machunshui 大哥你对比较多的单片机有研究,强手,英语水平应该不错吧?

楼主:
equator 兄弟

假设不需要LCD驱动的话,绝对是一款好单片机?
  上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AVR MEGA16这单片机没办法驱动LCD(还是说不用外加驱动可以直接驱动LCD)??

网友Q:
re:

有很多因素要考虑:价格、开发、供货、可靠性、PCN管理、性能等,小公司可以只关注功能实现即可。。。

楼主:
应该是这么说

小公司只关注功能实现,对初学都来说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公司技术实力比较着的

网友:
51和avr是最佳选择

在学校里有51基础,avr与51最接近。要lcd驱动有169,价钱也不贵

网友R(2009-04-24):
个人认为AVR最简单

自己用并口线做个下载线,买上几片芯片,很快就熟悉了

网友S:
其实在整个项目里面,单片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用什么单片机不是问题,关键是数学模型或者物理模型,要说价格,单片机在一个项目里面占的费用是不大的,电路板都会比单片机的成本高很多。

网友T:
avr

还是用avr好,外围电路简单

网友U:
这些玩意早晚都得会,先学哪个都行!

这个东西是你要适应公司的需要。
不是说你愿意用哪个就用哪个。是公司让你用哪种你就得用哪种。

学会一个,在搞其他的都不难。

一个不会,学哪个都不简单。

楼主:
jt4117 大哥说的很在理

   我支持,很多公司是有指定的,其它的自己做为业余爱好来学习学习

网友B:
MSP430F149有那么便宜吗?

MSP430F149有那么便宜吗?

买多少片才有这个价格阿?

另外msp430老型号的RAM太小了.flash倒是不小,有点不匹配.
另外,430性能不行,很多指令,3-4周期

MSP430F149,性价比不如lpc2000 arm和stm32

网友O:
avr,430和低端ARM比就多大意思.ARM功耗大得多,处理能力强的多.
avr/430都是结构相当简单的.51我是最不推荐的,结构复杂,效率不见得高,学起来费劲.
这些东西都是一通百通的,没什么质的差别.
430和pic一样,要看型号,出货多的型号性价比就不错,很少用的型号买都不好买.430定位很奇怪,功耗优势是一方面,TI的高价严重限制了它的应用,不然430作为要大很多.

网友V:
!!

如果用C语言写程序,就不存在分页的问题了。而且PIC的C编译器,可以在IDE环境中调试。我想AVR的好象这方面做的不怎样了吧。

网友W:
我的原则:只用被gcc支持的CPU

网友X:
PIC16F19XX系列的性能

22搂似乎对PIC16F19XX系列有较大的期望。据我所了解,PIC16F19XX系列
的性能提升主要是:(1)多字节的算术运算;(2)大数组的支持; (3)最高运行频率
达32MHz; (4)对RTOS有较好的支持,包括子程序调用深度的延伸。 据我推断,在同
频率下比较,PIC16F19XX系列的处理速度大概可以提高10~20%。

网友B:
PIC16F19XX,microchip有专门的测试

microchip有专门的测试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2693¶m=en537977

绝对不止10-20%.

不过从低端8位来说性能够了,要性能有pic24,dspic,cm3,arm7...

低端MCU关键是价格,可靠性,外设配置,功耗.

网友B:
另外 PIC16F19XX的Automatic Hardware Interrupt Context Save

Automatic Hardware Interrupt Context Save

对实时性提高有很大好处

网友B:
pic24fxxKA系列不错

PIC24f08KA101      PIC24f16KA101    PIC24f08KA102     PIC24f16KA102
20脚               20脚             28脚              28脚
8K FLASH           8K FLASH         16K FLASH         16K FLASH
1.5K RAM
512 EEPROM
3 16位定时器
1 捕获
1 PWM/输出比较
2 UART
1 I2C
1 SPI
9 10位ADC
2比较器
9通道CTMU(可用于触摸键)
RTCC实时时钟
CRC硬件发生器模块

pic24fxxKA为16位MCU

16 MIPS 工作速度,带乘法器和除法器,

有深度休眠的超低功耗模式,低功耗可比拼msp430.

淘宝网上价格:
PIC24f08KA101 10元
PIC24f16KA101 10元
PIC24f08KA102 10元
PIC24f16KA102 12元

官方参考价:

PIC24f08KA101 $1.44
PIC24f16KA101 $1.51
PIC24f08KA102 $1.51
PIC24f16KA102 $1.58

绝对很有性价比

网友I:
我已经拿到PIC16F1936的样品5PCS

因为C编译器暂时不支持,所以还没开工。

正在要编译器。。。

网友B:
yewuyi真超前啊

yewuyi真超前啊.

网友Y(2009-08-06):
51入门好啊,PIC抗干扰性能强,AVR性价比最高!

网友Z:
怎么没有本周热点了啊?

网友AA:
应该会从51动手吧!因为太经典和普遍了

网友AA:
我说的没有错吧

网友AA:
其实AVR和PIC的结构很相似

网友AB:
如果你是菜鸟,那么先从基本开始,我个人建议首先从51开始然后avr

网友AC:
怎么个从51开始

网友AD:
51开始好啊,很多书很精彩,avr入门的书很少,我跑遍了图书馆也没发现好一点地书(当然和51比的),这样就容易挫伤学习兴趣啊

网友AE:
选型号是高手的事

网友AF:
用什么芯片是 公司说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