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Atmega8 模拟uart

楼主(2009-03-21):
在AVR ATMEGA8平台下,使用两个IO口模拟UART,并与外设进行485通讯,现在出现如下现象:模拟串口与485转换器连接到PC机的串口,进行数据收发测试正常;另外的一个支持485通讯的外设通过485转换器连接到PC串口,进行协议数据收发测试也正常;但是用模拟串口和此外设进行协议数据交互的时候怎么发数据给外设都收不到响应,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另外现在已经确认了用单片机正常的串口与此外设通讯是正常的;波特率等通讯参数都相同;另外单片机发送出来的协议数据是严格按照外设通讯的协议要求进行的;

请大侠们指点下;

楼主:
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主要是因为PC机的串口工具的容错能力强,而通讯的外设容错能力比较差,之前由于波特率精度不够,导致单片机的模拟串口与此外设通讯不正常。

楼主:
AVR Atmega8 模拟uart

3Q

网友A(2009-11-12):
会不会是使用了没有校准的内部RC时钟?
据说XMEGA A4系列有5个串口,价格才10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