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做GPRS通信时,模块的UART通信口是怎么用?

楼主(2009-02-18):
大家做GPRS通信时,模块的UART通信口是怎么用?
如果只用3线,感觉比较麻烦。
DTS CTS是数据流控制的,DTR等其他引脚怎么用?

网友A:
3线接法用得多,其他是状态控制,流控制等等

3线接法用得多,其他是状态控制,流控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