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mega里面的CLKO脚是干什么的?

楼主(2009-02-25):
我看见我的AVR里面的PB0与CLK0是复用的,请问这个CLK0是用来干什么的?什么时候可以用PB0的功能?什么时候可以用CLK0的功能?谢谢啊。

网友A:
CLK0是用来干什么的?

  CLK0是用来干什么的?应该是用来输出某个时钟吧

网友B:
输出一个固定的时钟

  可以给外围那些需要时钟的芯片提供。即使复位发生,CLK输出仍然有效。它由一个熔丝位控制。具体看数据手册即知。

网友C(2009-10-31):
是编程控制的把?如果怕用错的话,可以多用其他脚,呵呵,我通常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