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很强啊,没有PLL也能做到这速度!

楼主(2009-02-25):
AVR, PLL, hz, ip, ps
– Up to 16 MIPS Throughput at 16 MHz

网友A:
十几兆本来就不用锁相环吧?

直接可以选晶体。带PLL的片子最少也到几十兆
不过对于8位机,我还是喜欢不带锁相环的

网友B:
说得好

  说得好,十几兆本来就不用锁相环,用锁相环功耗更大

网友C:
TINY13在3.6V下,用9.6MHZ内部能超频到19MHZ,是否能用?

TINY13在3.6V下,用9.6MHZ内部能超频到19MHZ,是否能用?我需要原地数数,1ms要将A++从0加到255,越快越好。用9.6MHZ只能数到90。

网友D:
可能问题不大

俺现在折腾一个GPIO模拟读SD卡,为还在流片过程中的新IC做一个DEMO,速度只有50KByte,俺就用一个VCO来做时钟,超频到100M,读卡,然后再降到27M运行,居然能行,佩服一下俺们老总折腾的IC,也佩服一下俺的IQ,哈哈

网友E:
服了,敢用到100MHz

  玩玩可以,但肯定不能用来做产品。

网友F:
msp430 可以做到25MIPS,还是16bi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