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8做从机的TWI问题

楼主(2009-02-26):
我现在需要实现mega88与无线收发芯片ADF7020-1之间的数据收发,ADF7020-1做主机,mega88做从机,ADF7020-1配置好寄存器参数后有CLK输出,刚好作为IIC的时钟信号。我本来想用mega88的硬件TWI,但是ADF7020-1只是个收发芯片,里面没有程序,从机mega88无论是读还是写,似乎都要先由主机ADF7020-1发送start、SAL+W/R之后,从机再应答,之后才能发送数据信息等,我的疑问是:从机mega88怎么才能收到主机ADF7020-1发来的SAL+W/R信息呢?如果是两个单片机通信那就容易理解多了,可是ADF7020-1只是收发芯片阿!搞不懂啊,郁闷!请高手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你没搞懂什么叫TWI

TWI实际上就是I2C,是有硬件要求和严格的软件时序的,无线收发芯片的时钟,是指从空中数据里恢复出来的调制时钟,用来拆分数据Bit位,不可能拥有I2C的时序。

楼主,不是所有2跟线的串行通讯都一样,I2C、UART、485、USB都是2跟线,差得太远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