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并口线下载线的问题

楼主(2009-03-10):
我用的是mega32l,系统3.3v,我看过atmel的说明,mk500可以自动翻转电压
而普通的下在线是不能的,所以isp回路设计就是一个问题了,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isp回路,与spi重合,在焊接好的线路板上下载程序,对spi器件可能造成损害,又不能总使用跳线把spi器件隔离,那位考虑过这个问题

讨论一下

网友A:
把下载线也设计成3V的不就行了?

对SPI器件可能造成损害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B(2009-10-31):
有的开发板做得跳线很差劲,不是插不进就是容易断掉,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