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8的EE数据很容易丢么

楼主(2009-04-02):
小系统,一些设置数据和部分结果保存在EE里,我开机检查EE没有数据就初始化之,几次试验重新加电后里面的数据就没了,然后就都重新被初始化,一些参数都是固定地址读写的,是我的程序确实有问题还是EE真的不靠谱,有经历的给说说

网友A:
不容易丢,注意操作的时候电源不要波动。

网友B:
没有发现丢的

曾经做个试验,往E2里反复写入不同的数据,在100万次前没有出错过,虽然不能证明不会出错,至少反应出错的概率是很低的。

网友C:
会丢

看门狗,软件数据保护,入口保护都加了,仍然抗不过电源的感染。

程序跑飞,也不会每正好就进入写EE子程序。

看来MEGA88抗干扰不行。

网友D:
BOD必须打开

楼主:
BOD打开

貌似解决了
似乎是掉电检测被我禁止了,启用后还没发现问题,用相同问题的请看手册相关部分,
这个还是数据手册看的不仔细,手册里说明了电压不满足要求时会造成的影响
希望其它人引以为戒

PS:我的思路总是出了问题最先怀疑的就是自己,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
还有就是复位电路明知RC不太可靠还应用,因为接触AVR系列时间不长(借口),
建议无论多小的系统复位都用专用芯片

网友A:
啥芯片也抗不住电源波动,不是AVR的问题。

网友E:
一定要软件延时后再“我开机检查EE没有数据就初始化之”

楼主:
感谢8楼

及以上各位给予关注和建言
这里记下
再次谢过

网友F:
8楼的话才是真理

网友G:
8楼: 一定要软件延时后再“我开机检查EE没有数据就初始化

我一直都没有软件延时,也是通电检查EE没有数据就初始化之,但从来没丢过数据!

网友H:
软件延时也无非就是等待POWER稳定

因为电源不稳定多数都是在刚刚开始通电的时候。

AVR的EEPROM在首字节确实存在偶尔丢失的问题,我测试过的MEGA8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概率很低。

BOD必须打开,没有BOD,各个厂家的MCU都抗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