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问一个题外问题:普通台式计算机的功率大约是多大啊?

楼主(2009-04-16):
(无正文)

网友A:
30-300W

楼主:
能再准确一点吗?

网友A:
郁闷 你网上找个PC耗电计算器吧

把你用的主板,CPU,内存,硬盘输进去,就有了

楼主:
打搅了,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知道普通台式机的功耗,不带额外设备,LCD显示器,应该所有台式机都差不多吧

网友B:
一般情况是250W左右,工作的时候,待机就没这么高

一般情况是250W左右,工作的时候,待机就没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