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寻找可靠的连接器

楼主(2009-04-16):
(无正文)

网友A:
这话没头没尾的。。。一般是找品牌接插件即可。。。

网友B:
市面上的连接器类型都是可靠的,关键是从哪买……

网友C:
在中发抓的大部分不可靠,买品牌的基本可靠

 但要注意使用环境,如长期振动,湿度,等。

网友D:
可靠是相对的,看使用环境和要求

对于连接器的可靠性是没有绝对可靠一说的,从1元1位的普通连接件到10元甚至更高的价格的连接件都有。也不能说1元的就一定不可靠。要是现场有潮湿、腐蚀、气雾等就需要专门的特殊连接器。如果是一般民用就可以将规格递减。产品的成本和质量永远是对立的。压接的比直插的好。焊压的压接更好。看情况了,您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