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DB45DB041丢程序

楼主(2009-04-20):
ST, TE, spi, pi, se
我有一个单片机读AT45DB041B程序,经常里面的数据丢失,是怎么一回事呀.可以帮我看看吗?
#include<AT45DB.h>

void SPI_MasterSend(uchar SData)
{
    SPDAT = SData;
    while(!(SPSTAT & 0x80))
    {
        ;
    }
    SPSTAT = 0xc0;
}

uchar AT45DB_SPI_Read(void)
{
    uchar R_Data;
    SPI_MasterSend(0x00);
    R_Data = SPDAT;
    return R_Data;
}

uchar AT45DB_Read_State(void)
{
    uchar m_nBusy;
    AT45DB_CS = 0;
    SPI_MasterSend(0xd7);
    m_nBusy =AT45DB_SPI_Read();
    AT45DB_CS = 1;
    return m_nBusy;
}

void AT45DB_ContinuousArrayRead(uint Page_Addr,uint Page_InAddr,uchar *R_Data,uchar Length)
{
    uchar i;
    while(!(AT45DB_Read_State() & 0x80))
    {
        ;
    }
    AT45DB_CS = 0;
    SPI_MasterSend(0xe8);
    SPI_MasterSend((uchar)(Page_Addr >> 7));
    SPI_MasterSend((uchar)((Page_Addr << 1) | (Page_InAddr >> 8)));
    SPI_MasterSend((uchar)(Page_InAddr));
    SPI_MasterSend(0x00);
    SPI_MasterSend(0x00);
    SPI_MasterSend(0x00);
    SPI_MasterSend(0x00);
    for(i=0;i<Length;i++)
    {
        R_Data = AT45DB_SPI_Read();
    }
    AT45DB_CS = 1;
    return;
}

void AT45DB_Write_To_Page_AutoErase(uchar Buffer,uint Buffer_Addr,uint Page_Addr,uchar *W_Data,uchar Length)
{
    uchar i;
    while(!(AT45DB_Read_State() & 0x80))
    {
        ;
    }
    AT45DB_CS = 0;
    switch (Buffer)
    {
        case 1:
        {
            SPI_MasterSend(0x82);
            break;
        }
        case 2:
        {
            SPI_MasterSend(0x85);
            break;
        }
        default :
        {
            AT45DB_CS = 1;
            return;
        }
    }
    SPI_MasterSend((uchar)(Page_Addr >> 7));
    SPI_MasterSend((uchar)((Page_Addr << 1) | (Buffer_Addr >> 8)));
    SPI_MasterSend((uchar)(Buffer_Addr));
    for(i=0;i<Length;i++)
    {
        SPI_MasterSend(W_Data);
    }
    AT45DB_CS = 1;
    return;

楼主:
没有人回答哦,有没有哪个同仁遇到相同的问题吗

主要是在打雷下雨时出现

网友A:
电压不稳?

网友B:
系统抗干扰性能差

楼主:
AT45DB041B丢程序

能说明一下是怎么回事吗???
另程序有问题吗???
有一次24CXX是因为WP搞错了,也造成掉程序,这次不知道程序有没有问题.
请各位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