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高人指教,AVR单片机做温度计的问题

楼主(2009-04-21):
(无正文)

网友A:
100K还想AD不跳?

仔细看手册

楼主:
回2楼。

手册不是讲1-100K吗。那用多大最理想。望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1-100K是不是来源于这张图

如果是的话,那就错了——这是芯片内部结构的示意图,再看看示意图前后的文字吧

楼主:
回 mxh0506 谢谢的指教

正是你所讲的,就是看这图、还真不知它是内部电路。但看完前后文字都无法理解应接多大的电阻,急盼告知,谢谢!!!

网友A:
看这一段

The ADC is optimized for analog signals with an output impedance of approximately 10 kΩ or
less.

网友B:
mxh0506提示得够清楚了

  被测信号的输出阻抗仅不大于10K ohm

楼主:
谢谢各位

那按照这里所讲,是否小于10K更好。

楼主:
回、6、7楼 串联的电阻也算进被测信号的输出阻抗吗?

单端通道的模拟输入电路见Figure 105. 。不论是否用作ADC 的输入通道,输入到ADCn的模拟信号都受到引脚电容及输入泄露的影响。用作ADC 的输入通道时,模拟信号源必须通过一个串联电阻( 输入通道的组合电阻) 驱动采样保持(S/H) 电容。
  本人用1K、10K、100K都试过,效果都差不多。但接100K时输入直流电压相当稳定。傻了,就是无法解决。看来只能用软件应付了。

网友C:
建议不要使能内部上拉

建议不要使能内部上拉